CS3000故障求援

楼主(2009-05-24):
各位好,我接触DCS不久,属于菜鸟,手上也没有资料,目前本人在维护横河CS3000时碰到以下问题和一些不大清楚的一时无法解决,请诸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1、我厂使用的CS3000系统的型号是双重化现场控制站:AFS20D-H4211/2NDF4/3NDR4/CH,在输入输出模块中使用了AMM12T电压输入多路转换器模块,我们现在进入AMM12T模块的输入信号是4-20mADC,在端子上测量其信号是1-5VDC,请问此模块的输入信号具体电路图?另外AMM12T模块输入信号是否可以是1-5VDC电压信号?输入电压或电流信号是否要经过特殊设置?

2、在HIS人机接口站上的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的工艺控制图上的测量值与现场仪表的实际测量值相差很大,经检查与测量值对应的AMM12T电压输入多路转换器模块的输入信号与现场仪表的实际测量值是相吻合的,然后,我又用电流信号发生器输出一定的信号到AMM12T模块的输入端子上,但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的工艺控制图上的测量值是不变的,因此,我怀疑是AMM12T模块有问题,用新的AMM12T模块进行了更换,但HIS上FCS状态显示窗口PSU上显示I/O FAIL,并且测量AMM12T模块的输入端子(输入的还是4-20mADC信号)电压在20-30VDC之间,更换的模块与原模块型号完全是一样的,模块上也看不出任何需要设置的部件,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AMM12T模块是1~5VDC电压输入卡,直接加4-20mADC信号是不对的,应该再加一个250欧姆电阻才可以。

网友:
更换新的模块后要重新进行I/O组态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