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调谐

楼主(2009-05-24):
现在我有两轴的机床(X、Y),均安装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通过软件控制画圆(软件没有问题),可是怎么都调节圆度都不好!请问除了调节位置增益、速度增益、积分时间、刚性和惯量还需要调节其它参数吗?

网友A:
均安装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

这种方式,就别要求太高了.

网友B:
市面上的通用伺服系统,电流环不对用户开放,用户可调整的就是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建议在速度环下将2轴的速度环特性调整到基本一致,比如速度阶跃响应,或者幅频相频特性。再调整位置环,令相同目标转速下的稳态随动误差基本一致。

另,还需考虑轨迹运行速度与系统最大加减速能力的匹配。

网友C:
位置控制画圆,也不是不可以作啊,主要是你的精度要求达到多少?另外建议你参数调整的时候,尽量简单,采用手动调整,一些什么增益切换之类的都不要用,机械够好的话,一个丝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令相同目标转速下的稳态随动误差基本一致。 "

稳态误差即使一致了,画圆的过程本身就是"不稳的"
"机械够好的话,一个丝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通常,机械误差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太大的方面.

把速度降低,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