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装在windows XP SP3系统上是否需要装补丁

楼主(2009-05-24):
我以前在我的电脑上安装过wincc6.2,由于我的电脑系统是深度SP3系统,所以需要在注册表里创建一个

补丁,现在我的项目需要我使用wincc6.0,我想知道还需要装补丁吗?

网友A:
深度的没试过.

纯洁专业SP3安装版的不必安装补丁

网友B:
如果要装补丁,它会提醒你的

网友C:
wincc安装后不能无线上网,卸载wincc后恢复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D:
呃,6.2是肯定要的,6.0估计可能会要

装下试试就知道了

而修改注册表或者其他的绕过式方法装6.2的问题,偶问过西门子北京客服

回答和西门子官网客服一样:自己玩or开发无所谓,若是现场用,还是老老实实降到sp2再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