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关于s7-300PLC+MM440+PROFIBUS-DP

楼主(2009-05-24):
               您们好!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关于拉丝机的PLC控制系统的,由于很多原因不太懂一些东西,希望各位大侠指导指导,先谢过!

                2、关于在STEP 7中进行“硬件组态”

                      由于在大学期间我们专业开设的是S7-200的教学,所以在s7-300这一块有点空白。

                      我自己组态的步骤如下:

                      1)、新建一项目

                       2)、插入s7-300站点

                       3)、选择s7-300,再双击“硬件”,出现一个“HW  Config”的窗口

                       4)、在右侧的"硬件目录"窗口中的“SIMATIC  300 ”中的“RACK-300” 中双击“Rail”,在左上方的框中出现“UR”

                      5)、单击“UR”中的第1行,再“SIMATIC 300 ”中的“PS-300”中双击“PS  307  5A”。

       ???这个电源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的呢???

                       6)、单击“UR”中的第2行,再“SIMATIC 300 ”中的“CPU-300”中的“CPU  315 -2   DP”

                                  再选择“6ES7 315-2AF00-0AB0”;在“UR”的右侧出现“PROFIBUS(1):DP 主站系统(1)”的PROFIBUS

                                  总线;

       ???在“CPU 317-2 PN/DP”的“6ES7 317-2EJ10-0AB0”中有“V2.2”和“V2.3”,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为CPU的工作电压???

                       7)、在“UR”中的第3行空着

                       8)、单击“UR”中的第4行,再双击“SIMATIC 300 ”中的“SM-300”的“DI-300”的“SM  321  DI16xDC24V”

???“SM 321 DI16xDC24V”中的意思不太明白,“SM”信号模块,“321”不知道,“DI16xDC24V”的意思不知道,我理解是“数字输入,有16个输入点,直流电流,24V不知道是什么了???

???还有就是在“DI-300”中有很多的像“SM 321 DI16xDC24V”的模块,我应该怎么选择呢?有什么选择原则,或者选择规律???

                        9)、单击“UR”中的第5行,再双击“SIMATIC 300 ”中的“SM-300”的“DO-300”的“SM 322 DI16xDC24V/0.5A”

网友A:
???这个电源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的呢???

根据选择的PLC电源模块型号对应的,是SIEMENS 现成的电源模块。

在“CPU 317-2 PN/DP”的“6ES7 317-2EJ10-0AB0”中有“V2.2”和“V2.3”,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为CPU的工作电压

是S7-300 cpu模块对应的版本号。

还有就是在“DI-300”中有很多的像“SM 321 DI16xDC24V”的模块,我应该怎么选择呢?有什么选择原则,或者选择规律???

选择原则是先明确您需要控制、采样的输入/输出开关量有多少,然后再根据SIENENS S7-300可提供的模块型号,选择一块或多块I/O模块进行组态。

例如:有100个输入开关量,开关量电源采用DC24V,则应选择SM321 DI16/24V 7个模块进行输入组态。

SM 321 DI16xDC24V”中的意思不太明白,“SM”信号模块,“321”不知道,“DI16xDC24V”的意思不知道,我理解是“数字输入,有16个输入点,直流电流,24V不知道是什么了???

SM321是SIEMENS的I/O模块的编号,DI16表示开关量输入,16个开关量。24V:每个输入的开关量的工作电压为直流24V

???变频器从站应该怎样组态呢???

组态选用功率控制模块组态。

楼主:
对:小文 关于

???这个电源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的呢???

根据选择的PLC电源模块型号对应的,是SIEMENS 现成的电源模块。

在“CPU 317-2 PN/DP”的“6ES7 317-2EJ10-0AB0”中有“V2.2”和“V2.3”,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为CPU的工作电压

是S7-300 cpu模块对应的版本号。

还有就是在“DI-300”中有很多的像“SM 321 DI16xDC24V”的模块,我应该怎么选择呢?有什么选择原则,或者选择规律???

选择原则是先明确您需要控制、采样的输入/输出开关量有多少,然后再根据SIENENS S7-300可提供的模块型号,选择一块或多块I/O模块进行组态。

例如:有100个输入开关量,开关量电源采用DC24V,则应选择SM321 DI16/24V 7个模块进行输入组态。

SM 321 DI16xDC24V”中的意思不太明白,“SM”信号模块,“321”不知道,“DI16xDC24V”的意思不知道,我理解是“数字输入,有16个输入点,直流电流,24V不知道是什么了???

SM321是SIEMENS的I/O模块的编号,DI16表示开关量输入,16个开关量。24V:每个输入的开关量的工作电压为直流24V

???变频器从站应该怎样组态呢???

组态选用功率控制模块组态。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24v 是输入或输出模块的数字端子连接外部原件的电压24伏。在从站中需先点PROFIBUS线变为黑色后,单击 右键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simovert,然后 双击就能把变频从站挂上。然后 在右侧的PROFIBUS DP选项中打开MICROMASTER4选PPO 1或PPO 3,一般 支持的是PPO 1,PPO 3.双击就能插入模版。正常运行时可能还需安装GSD文件。

网友C(2009-07-09):
过路的,进来看一下。。。。。

网友D:
看挂什么变频器,西门子的不需要安装gsd,其他的如sew、danfoss就要安装gsd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