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故障原因求助

楼主(2009-05-24):
    我单位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功率为4KW。在停电后再上电时,其显示屏无反应,将控制变频器的转换开关打到正转或反转,变频器都不启动。变频器显示屏中间偶尔会出现一条虚线。我检查了变频器的电源电压很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要送修了。胆子大就自己修,

网友B:
开关电源有问题 13522320288

楼主:
 我拆开来了,发现开关电源板上有一个大电容烧坏了。电容容量为560UF。不知道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换了以后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