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扩展一个em277,那么em277是port几??

楼主(2009-05-24):
请教各位高手,224xp上自带2个com口,为port0和port1,请问如果扩展一个em277的话,那么是port几??是port3吗?

网友A:
EM277的端口是ProfibusDP端口,不能等同于CPU上的端口使用,在S7-200无需对其编程,也就不存在port几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补充EM 277是将S7-200 CPU作为DP从站连接到网络,EM277本身有地址开关选择ProfibusDP端口号的

网友C:
也学学,有些概念我们也很糊涂

网友C:
port1 /port2  是485串口,缺省走  PPI协议;

EMM277的口也是485口,缺省走 DP协议

这两种口虽都是485口,但走的对话软协议不一样。

我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