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报F0001故障

楼主(2009-05-24):
我有一吧西门子420变频器11KW,空载一上电就报F0001故障,把里面2561光耦拿掉后,上电不报警了,现在我把TL082C与2561都换成新的了,上电后继续报警F0001,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可能IGBT模块损坏了。

网友B:
H1746-B坏的话也会引起F0001, 13522320288

楼主:
IGBT模块,我检测过,直流输出正常

2561光耦去除后,上电报警消失,说明H1746-B的引脚检测正常,应该问题不在这!

楼主:
快要沉了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快要沉了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几天没到,沉成这样了,顶啊

楼主:
感谢无声,这两天不停的试验,还是不行

网友C:
http://www.minyantech.com

成套产品
成套产品
飞剪系统
飞锯系统
纠编系统
同步与张力系统
OPC软件
设备故障诊断系统
轧机控制系统

西门子自动化系统
可编程序控制器
SIMATIC 人机界面系列

西门子传动产品
MicroMaster系列变频器
6ES70交流传动装置

西门子数控及运动系统
西门子数控系统
S120单轴及多轴运动系统

丹佛斯变频器
高可靠变频器

富士触摸屏系统
富士触摸屏

欧陆产品
欧陆传动

液压阀及控制系统
力士乐
穆格伺服阀

控制柜专用空调系统
FCC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TAW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TAA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德国PSYSTEME产品
PSYSTEME测厚仪
PSYSTEME测宽仪
PSYSTEME平直度仪
PSYSTEME优化剪切
PSYSTEME相关备品备件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你的朋友.

网友D:
有3点:1。TL082不行,要换西门子原装拆机件

                 2.驱动板上CPU坏

                 3.788检测有问题,包括周围元件

网友E(2009-06-29):
西门子变频器420空载报F0001我有绝招,绝不是胡说八道,请联系yfdxzyy@163.com

网友F:
请问哪位大侠有H1746B的芯片资料吗?能否给发一个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G(2009-08-11):
顶下  ,,,,我也在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09-09-17):
西门子420变频器11KW,空载一上电就报F0001故障与yfdxzyy@163,com联系

网友H:
查一下模块和驱动,应该就是这两块的问题

网友I(2010-04-22):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给小弟支支招,偶也碰上这种问题了,急!

我的邮箱是bemy1004@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J:
信号有问题你检一看。

网友K:
检测驱动和模快没问提后。把082裁下来测静太电压。和没裁时的电压比较。没变化。查主控板。15725108007

网友L:
应该是哪里对地了吧,15996255359

网友M:
查一下电机的引线。是否对地,加长上升时间。

网友N:
如果外线无故障,建议做清洗,如处理后还是老样子,建议降档使用。

网友O(2010-05-23):
输出线绝缘良好的话就是线太长了

网友P:
可能与很多方面有关系,要一一排除,如在广东,愿意效劳,专业解决维修各种电路疑难故障,从根源上找到问题.联系电话:13418980362

网友Q:
这个问题我我在440的上面搞过,你重写一下24C02驱动板上面的

网友Q:
不行的话加我QQ在聊,看能不能帮上你?QQ782217070

网友R(2010-08-12):
北京专业变频器维修 现场可试机 吴先生:13910973152

网友S:
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需要的话联系我。15801639657

网友T(2011-09-02):
西门子430 15KW变频器一上电报F0001和F0022主要是哪块有故障呀?

网友U(2013-09-09):
监测电路问题qq1179600622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