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LG GLOFA PLC的资料或是软件?谢谢了啊!!!!

楼主(2009-05-24):
GLOFA的好象没有看到谁用啊!GM6的,

楼主:
这东东一点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A:
即便是有软件也不能下载,你无法学习。软件我倒是有的。不过从来没用过。版本可能很低。

网友B(2009-10-07):
我厂里也用GLOFA的,两个点坏了,没资料,没软件,只能干脆换模块.浪费啊.搞不懂为什么要用LG的!三菱,欧姆龙的PLC维护检修方便多了,资料也丰富.

网友C:
你的机器一定是韩国进口的吧,GLOFA GM不针对韩国之外的市场,到LS官方网站去下巴,不过只有英文版和韩文版

网友D(2009-11-10):
因为GLOFA在国内没有销售,所以维护起来比较方便【GLOFA都是随韩国设备过来的】

网友E:
我们厂里全部是GLOFA的PLC,根本无法维修,只有换模块一途,费用很高.

网友F(2009-12-15):
我修过GM4的5年,一般输出模块坏,检查贴片集成块62083;位置模块坏,伺服无法动作或变乱,换芯片28C64,但要输程序;要麽伺服放大器坏了,编程软件GMWIN4.0

网友F:
有事忙了一会,GMWIN4.0网上可下载,安装后可通过帮助文件学习编程

网友G(2011-03-08):
我靠,高丽棒子的服务真狗B,货也垃圾,软件也没有!!!

网友A:
楼上告诉你,即使有软件你也下载不了。必须有原程序,就是LG的售后服务也没有办法?

网友H(2011-04-08):
我这倒是有软件,经常使用这东西,其实跟MASTER可以混着用

网友G(2012-06-11):
确实垃圾!!!!!不管是服务还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