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4):
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1,我的电机是5-100HZ的,在变频器参数设置 nom fre 中应该输入100HZ吗?

                                                2,我是用电位器还控制电机的转速,可电位器在零位的时候电压输出在零点几伏,这样就给定了一个微小的速度,我现在变频器中将2伏设为它的零位电压,这样电位器手轮在低于20%的时候电机没有动作,能不能在变频器中调整某个参数,将输入的零点几伏强行置零?就说就是在这个零点几伏的情况下,变频器认为给定的就是个零?

网友A:
1.理论上你的设置可以从5~100HZ.但是亚洲电网事50HZ,所以我一般设置为50HZ

2.电位器控制电压是用的模拟量给定的方式很容易有误差,你这种现象为正常现象,首先你选择了模拟量给定就说明你的机构对给定要求不是很高,你采取的13组设置的2V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另外如果你的软件是特殊软件,如提升软件有零速偏差的设置(不过,特殊软件你也不会模拟量给定了)!!!就用你的设置2V对应0速10V对应额定转速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对:无名狮 关于

1.理论上你的设置可以从5~100HZ.但是亚洲电网事50HZ,所以我一般设置为50HZ

2.电位器控制电压是用的模拟量给定的方式很容易有误差,你这种现象为正常现象,首先你选择了模拟量给定就说明你的机构对给定要求不是很高,你采取的13组设置的2V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另外如果你的软件是特殊软件,如提升软件有零速偏差的设置(不过,特殊软件你也不会模拟量给定了)!!!就用你的设置2V对应0速10V对应额定转速

内容的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低于百份之二十左右的时候,电机都不会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