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给一台380V的电机,22KW。电流15A,怎么去选匹配的电缆,计算公式

楼主(2009-05-24):
给一台380V电机电 ,22KW,电流15A,怎样去选匹配的电缆,计算公式?

网友A:
22KW 15A 电流? 是风机吗?电流有点低啊。配10平方的线吧,保险。

网友B:
线路长吗?不长的话6MM的,长的话就用10MM

楼主:
呵呵电流是小了,距离大约五十米50米,我想知道怎么来选线,选线的计算方法

网友A:
呵呵,不知道公式怎么算,凭经验了

网友C:
如给一台380V的电机,22KW。电流15A,怎么去选匹配的电缆------你的15A是怎么得来的,用钳形表实际测量的吗?按说额定电流绝不会这么小,一般应该在40A以上。所以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并且有可能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附近,那还是按照额定电流去选择电缆吧,原则上可以按照“一平方六安培”粗略选择电缆型号

网友C:
发现一个问题啊!?此帖是发表在电工论坛,为什么又被自动归类到运动控制论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给一台380V的电机,22KW。电流15A,怎么去选匹配的电缆------你的15A是怎么得来的,用钳形表实际测量的吗?按说额定电流绝不会这么小,一般应该在40A以上。所以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并且有可能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附近,那还是按照额定电流去选择电缆吧,原则上可以按照“一平方六安培”粗略选择电缆型号

空载有可能15A电流。

网友D(2009-07-17):
22KW,电流15A.不是电动机额定电流吧,应该是在线运行的检测电流,选导线载流量,应该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按经验公式选,10×7=70A,6×8=48A,       4×9=36A,2.5×10=25A,导线截面越大,乘以的倍数越小,240平方以内导线载流量要记住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科学记忆。

网友E:
一台380V的电机,22KW  距离大约五十米50米.

这台电机若是三角接法的额定电流是42A。按长期运行方式选择应该是16平方铜电缆。如果现场只有15A电流,建议换台电机,太费电了

网友F:
这个15A估计是楼主空载时测量出来的。实际上如果是满负荷工作时应该在40A左右。本人选用16平方的电缆。10平方的也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的采购不会买,经常会买到非标线。所以只好选大一些。以备不测。

网友G:
如果是六平方铜线的话,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富余量呢!假如50米远选择十平方足矣

网友H:
三相22KW电机按型号和极数的不同,额定电流应在40~45A,即使是空载,也不大可能只有15A的电流。

网友I:
   你是空载测的电流吗?  选10平方的保险。

网友J:
单相线电流空载15安,加负载在35~45之间。

网友K:
楼主肯定搞错了,22KW,空载也不止15A.建议10-16平方导线。

网友L:
一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1.用途 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直接决定所配支路导线截面的大小,不必将电动机容量先算出电流,再来选导线截面。 2.口诀 铝芯绝缘线各种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加数关系。 3.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4.由于电动机容量等级较多,因此,口诀反过来表示,即指出不同的导线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比“截面数加大多少”来表示。 2.5 加三,4 加四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为此,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例1】 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4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4 加四”)。 【例2】 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16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6后加六”) 。 【例3】 28 千瓦的电动机配截面为25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2 5 五”) 以上配线稍有余裕,( 目前有提高导线载流的趋势。因此,有些手册中导线所配电动机容量,比这里提出的要大些,特别是小截面导线所配的电动机。)因此, 即使容量稍超过一点(如16平方毫米配23千瓦),或者容量虽不超过,但环境温度较高,也都可适用。但大截面的导线,当环境温度较高时,仍以改大一级为宜。比如70 平方毫米本来可以配75 千瓦,若环境温度较高则以改大为95 平方毫米为宜。而100 千瓦则改配150 平方毫米为宜。(来源:中国机械网)

网友M:
在网上有电缆选用计算公式,下一个安装下,填入参数它会自动计算的

网友N:
22kw电动机工作额定电流约40A吧!最小也用6平方铜线吧,10平方最保险.

网友O:
问题怪,22KW,不常用,或都很短,6MM就可以了,不过会有在一点的温度、

常用,或长的话用10MM最好,不算浪费,温度也适合

你说15A嘛,常驻用2.5MM就可以了

至于是22KW又是15A,在下还不够聪明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如给一台380V的电机,22KW。电流15A,怎么去选匹配的电缆------你的15A是怎么得来的,用钳形表实际测量的吗?按说额定电流绝不会这么小,一般应该在40A以上。所以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并且有可能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附近,那还是按照额定电流去选择电缆吧,原则上可以按照“一平方六安培”粗略选择电缆型号



空载有可能15A电流。

-----------------------------------------------------------------------------------------------------------------

你能保证电机总是在接近空载的工况下工作吗?既然是22kw电机,那就不能按照15A去选择电缆,只能按照22kw去选择,用10平方的电缆较为合适

网友Q(2009-08-27):
第1次保存计算结果 2009-8-27 11:48:09
用户: 计算结果: 截面 S = 10 平方
弯曲半径 R = 422 mm 电缆重量 W = 893 kg/km
计算功率 Pjs = 22 kw 计算电流 Ijs = 37.14A
功率因素 Cos = 0.90 相位 : 三相 校正系数 = 0.70

1:按线路压降选择时,截面 S = 4 平方 满足
计算电压降 U% = 3.313 % < 线路允许电压降 = 4.00 %
U%= (4.3000x0.90+0.1000x0)x37.14x50x1.732/380*10

2:按灵敏度选择时,截面 S = 10 平方 满足
线路允许长度 L = 220V/(线路相保阻抗x1.3x自动开关整定电流x瞬动倍数 > 50.0m
1084.8m = 220V/(6.9356x1.3x40Ax10) > 50.0m
注意:此计算未考虑上级系统,实际电缆长度可能会更短,截面要增加一档。

3: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截面 S = 4 平方 满足
A,校正后载流量=样本载流量x校正系数x样本温度/环境温度
47.04 A=42.00Ax0.70x40.00/25
B,校正后载流量/1.1 > 自动开关整定电流
47.04A/1.1=42.76A>40A

网友R:
我们一般会用10个平方

网友S:
这样选择 电机功率: 22 X 2 倍= 44KW          44KW 除以 6(每平方导线通过的电流) X  1.5或2.5倍 =  11-18 (A)

网友T(2010-06-06):
我看到好几个帖子感觉好玩    22KW和星型角型没什么关系   任何一台380的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都是其额定功率乘以2再小点   这不是经验而是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的

网友T:
当然截面越大每平方载流量越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趋肤效应  如有疑问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U:
二点五线面加三 截面是四再加四 六至九五均加五 百二反配以百机 这是铝线选法   铝线要十六  铜线十九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