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如何做时间定时程序以及如何在TD400C中设置密码?

楼主(2009-05-24):
       最近遇到一家客户要求我给他们做一个时间程序以及在TD400C中设置一个等级密码用来限制用户。是某电子厂的中央空调的温湿度的控制硬件配制如下:S7-200的CPU226一个,EM231两个,EM235两个,EM232三个,TD400C文显示器一个。

     客户的要求如下:要在程序中做一个时间程序,功能如:设置时间从2009.05.01至2009.09.01在这段时间内空调机能正常运行,过了程序009.09.01日这一天之后空调机就不能开启 。之前我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时间程序,以及如何在TD400C中设置登入密码。希望各位仁兄能帮一帮我,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时间限制你可以用调取PLC时间进行对比完成,有专门的指令。至于TD400C的登陆密码,你可以用有密码才能修改数据,在你做TD400C配置的时候可以选择用不用密码。欢迎交流.QQ30052516

网友B:
就是参数的上下限,通过写plc时钟来同步时间,再读出来用于比较,合适才运行,等级密码是不是不同用户等级不同密码,好像够呛

楼主:
如果哪位仁兄能发一段程序上来就更好了,这么说小弟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两位。

网友C:
低价转让拆机S7-200 QQ821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