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的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9-05-25):
小弟刚接触LOGO,感觉和西门子其他的PLC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想研究一下其模拟量的编程,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也有个西门子LOGO,它只是个简单的逻辑控制器,

比PLC差远了,用于电气控制比较合适,

模拟量好象不可能

楼主: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LOGO是可以模拟量编程的

网友A:
首先你的LOGO上有模拟量通道吗?

我手上的LOGO只有开关量输入输出

网友B:
要明白清楚你手里的设备型号功能才能下手 编程呀

楼主:
对:[明月夜] 关于

首先你的LOGO上有模拟量通道吗?

我手上的LOGO只有开关量输入输出

内容的回复:

一般8输入的基本型都有两个模拟量输入,就是I7,I8(也是模拟量AI1,AI2),这两个输入是数字量和模拟量都可以用的,关键看接的输入.

网友C(2009-08-26):
对此很感兴趣,手上有个LOGO!,正在研究中,期待高手能够多多帮助。

网友D(2009-10-28):
首先要确定你的logo!型号是什么。现在OB1发展到OB6了。

另外要确定的是要模拟量输入,还是输出,

logo!基本模块OB6中含有I7,I8,I1,I2分别是AI1,AI2,AI3,AI4,是模拟量电压输入信号。另外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0-10v.4-20mA的。

网友E(2010-01-15):
西门子LOGO有模拟量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