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的工控机加IO卡这种控制方式,组态软件用什么?

楼主(2009-05-25):
如果用工控机加PLC我知道可以用WINCC来组态,但是如果没有PLC只有PCI插槽上的采集卡呢?工控机上用什么软件组态?

网友A:
用PLC或板卡与采用什么组态软件无关。关键看是否支持与PLC通讯或软件具有采集卡的驱动。

楼主:
明白了,但还想问的彻底点,WINCC软件是否有西门子的PCI插槽的IO采集卡的驱动呢?换句话说我该在WINCC变量组态开始的时候添加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