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31报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5-25):
我有一个西门子变频器一上电就报故障F231,但是菜单里面还是可以进去的~哪位大师给指点指点~~~~谢啦~

网友A:
什么系列到的?是70的吗?是不是程序问题,主板的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
或是硬件到问题。是70的可以帮你搞定15315565801

网友B:
如果是一上电就报,请检查电流检测7800和CPU主板,有需要变频器维修交流或配件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A:
不好意思记错了。记成其他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