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载桥小车用变频

楼主(2009-05-25):
有一台5吨的运载桥,小车要改变频的,要求用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运行速度每分钟125米,各位指导一下可以吗

楼主:
各位老师发表一下意见啊

楼主:
各位老师,探讨一下,发表发表意见啊

楼主:
变频的启动速度有点慢,有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该变频器没有必要,会有很多麻烦的!!!

网友B:
老刘你还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安个小变频调速,比起转子串电阻或者安装减速机,都要节省空间,而且很方便,好维护,几乎不出问题的,小车用的变频器功率低,体积小,价格也肯定很便宜

老刘,你一直敌视起重行业使用变频,你的知识要更新,态度要端正,别钻在牛角尖里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