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是指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楼主(2009-05-25):
额定电压是工作时的电压,请问额定电压是指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A:
如果是三相设备一般是指线电压,单相设备那就是相电压了

网友B:
单相设备那就是相电压了-----单相设备如果是从隔离变压器取得的电压,那也不要改叫做想电压啊!尽管在电压幅值上可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