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变压器励磁涌流的新方法
xiao xiao

楼主(2009-05-25):
变压器励磁涌流不仅导致继电保护误动,由其衍生的电网电压骤降、谐波污染、和应涌流、铁磁谐振过电压等都给电力系统运行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数十年来人们通过识别励磁涌流特征的方法来减少继电保护的误动率,但并未获得良好的回报,误动率仍居高不下。至于对电压骤降、谐波污染、和应涌流等的消除更一筹莫展。究其原因是人们认为励磁涌流的出现不可抗拒,只能采用“识别”的对策,即“躲”的对策。其实,换个思路——“抑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已经实现了。

0、引言
  变压器励磁涌流与电容器的充电涌流抑制原理完全相似,电感及电容都是储能元件,前者不容许电流突变,后者不容许电压突变,空投电源时都将诱发一个暂态过程。在电力变压器空载接入电源时及变压器出线发生故障被继电保护装置切除时,因变压器某侧绕组感受到外施电压的骤增而产生有时数值极大的励磁涌流。励磁涌流不仅峰值大,且含有极多的谐波及直流分量。由此对电网及电器设备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1、励磁涌流的危害性
1.1 引发变压器的继电保护装置误动,使变压器的投运频频失败;
1.2 变压器出线短路故障切除时所产生的电压突增,诱发变压器保护误动,使变压器各侧负荷全部停电;
1.3 A电站一台变压器空载接入电源产生的励磁涌流,诱发邻近其他B电站、C电站等正在运行的变压器产生“和应涌流”(sympathetic inrush)而误跳闸,造成大面积停电;
1.4 数值很大的励磁涌流会导致变压器及断路器因电动力过大受损;
1.5 诱发操作过电压,损坏电气设备;
1.6 励磁涌流中的直流分量导致电流互感器磁路被过度磁化而大幅降低测量精度和继电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率;
1.7 励磁涌流中的大量谐波对电网电能质量造成严重的污染。
1.8 造成电网电压骤升或骤降,影响其他电气设备正常工作。
数十年来人们对励磁涌流采取的对策是“躲”,但由于励磁涌流形态及特征的多样性,通过数学或物理方法对其特征识别的准确性难以提高,以致在这一领域里励磁涌流已成为历史性难题。

2、励磁涌流的成因
  抑制器的重要特点是对励磁涌流采取的策略不是“躲避”,而是“抑制”。理论及实践证明励磁涌流是可以抑制乃至消灭的,因产生励磁涌流的根源是在变压器任一侧绕组感受到外施电压骤增时,基于磁链守恒定理,该绕组在磁路中将产生单极性的偏磁,如偏磁极性恰好和变压器原来的剩磁极性相同时,就可能因偏磁与剩磁和稳态磁通叠加而导致磁路饱和,从而大幅度降低变压器绕组的励磁电抗,进而诱发数值可观的励磁涌流。由于偏磁的极性及数值是可以通过选择外施电压合闸相位角进行控制的,因此,如果能掌握变压器上次断电时磁路中的剩磁极性,就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变压器空投时的电源电压相位角,实现让偏磁与剩磁极性相反,从而消除产生励磁涌流的土壤——磁路饱和,实现对励磁涌流的抑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无法测量变压器的剩磁极性及数值,因而不得不放弃利用偏磁抵消剩磁的想法。从而在应对励磁涌流的策略上出现了两条并不畅通的道路,一条路是通过控制变压器空投电源时的电压合闸相位角,使其不产生偏磁,从而避免空投电源时磁路出现饱和。另一条路是利用物理的或数学的方法针对励磁涌流的特征进行识别,以期在变压器空投电源时闭锁继电保护装置,即前述“躲避”的策略。这两条路都有其致命的问题,捕捉不产生偏磁的电源电压合闸角只有两个,即正弦电压的两个峰值点(90°或270°),如果偏离了这两点,偏磁就会出现,这就要求控制合闸环节的所有机构(包括断路器)要有精确、稳定的动作时间,因为如动作时间漂移1毫秒,合闸相位角就将产生18°的误差。此外,由于三相电压的峰值并不是同时到来,而是相互相差120°,为了完全消除三相励磁涌流,必须断路器三相分时分相合闸才能实现,而当前的电力操作规程禁止这种会导致非全相运行的分时分相操作,何况有些断路器在结构上根本无法分相操作。
  用物理和数学方法识别励磁涌流的难度相当大,因为励磁涌流的特征和很多因素有关,例如合闸相位角、变压器的电磁参数等。大量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仍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因其具有很高的难度,也就是说“躲避”的策略困难重重,这一策略的另一致命弱点是容忍励磁涌流出现,它对电网的污染及电器设备的破坏性依旧存在。

图2-1为一单相变压器结构图,可写出空载时初级绕组的电压方程

式中N1、R1分别为初级绕组的匝数及电阻
(2.1)可改写为

式中α为 t=0时U1的初相角如忽略电阻R1,即

设R1=0,则得
求解(2.3)式微分方程得磁通Φ的表达式为

依据磁链守恒定理,合闸瞬间磁路中磁链不能突变,即可求出积分常数C。
式中
可写出磁通Φ表达式

式中为总磁通的幅值从式(2.6)中不难看出变压器外施电压u1在不同初相角α合闸时所产生的磁通Φ都不相同,将式(2.6)改写为

式(2.7)中为暂态磁通,即偏磁,在合闸瞬间Φp的值与α有关,在90°或270°空投时Φp=0,在0°或180°空投时Φp可达峰值Φm。式(2.7)中 为稳态磁通,为一周期函数。
图2-2为空投合闸角α=0时的磁通变化曲线,图中Φs为稳态磁通,Φ为Φs和Φp合成的总磁通(未计及剩磁Φres),Φsat为变压器饱和磁通。对于无损变压器(R1=0)偏磁Φp不会衰减,如实线所示,对于有损变压器(R1>0)

Φp按时间常数衰减,如虚线所示。从图2-2中可看出在电压相位角在θ1至θ2区间总磁通Φ大于饱和磁通Φsat,磁路饱和,因而产生励磁涌流iy,iy具有间断性。对于无损变压器Φ和iy是关于的偶对称波形,而在iy=0的间断角区间Φ则是关于的偶对称波形。对于有损变压器则Φ与iy将不再有对称关系。
当计及剩磁时,总磁通将由剩磁、偏磁(暂态磁通)及稳态磁通三者组成。不难看出在图2-2偏磁的情况下,如剩磁为正,则总磁通曲线向上平移,即磁路更易饱和,励磁涌流幅值会更大。如剩磁为负,则励磁涌流将被抑制。

  图2-3是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它描述在磁路的励磁线圈上施加交流电压时,磁势H也相应的从-Hc到Hc之间变化,由H产生的磁通Φ(或磁通密度B=Φ/S)将在磁滞回线上作相应的变化。如果H在回线上的某点突然减到零,则B将随即落到对应B轴的某点上,该点所对应的B值即为剩磁Br。可以看出剩磁的数值和极性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如果在第Ⅰ、Ⅱ象限切断励磁电源(即H=0)则剩磁为正或零,在Ⅲ、Ⅳ象限切断励磁电源,则剩磁为负。
3、励磁涌流的抑制方法
  变压器在正常带电工作时,磁路中的主磁通波形与外施电源电压的波形基本相同,即是正弦波。磁路中的磁通滞后电源电压90°,通过监测电源电压波形实现对磁通波形的监测,进而获取在电源电压断电时剩磁的极性。变压器空投上电时产生的偏磁Φp也一样,因偏磁 ,电源电压上电时的初相角α在Ⅰ、Ⅳ象限区间内产生的偏磁极性为正,而初相角α在Ⅱ、Ⅲ象限区间内产生的偏磁极性为负。显然,剩磁极性可知,偏磁极性可控,只要空投电源时使偏磁与剩磁极性相反,涌流即被抑制。
  图3-3为变压器初级电压u、主磁通Φ、剩磁ΦRes及偏磁Φp与分闸角和合闸角的关系曲线图,以及电源电压u分闸初相角α’与剩磁ΦRes的关系曲线。变压器处于稳态时主磁通Φ 滞后电源电压u 90°,如图3-3中曲线①及曲线②所示。变压器空载上电时所产生的偏磁一定与稳态时对应上电时电压u曲线上电点的稳态磁通大小相等,极性相反,如图3-3中的曲线③对应M点或N点的Φp1和Φp2。其最大值可达稳态磁通Φ的峰值Φm,而剩磁ΦRes幅值与磁路材料的特性有关。不难看出对应同一个合闸初相角α或分闸初相角&a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