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厂的接近开关总是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25):
我的厂的接近开关总是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接近开关的负载,如果是与PLC串联的,检查输入模块。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是与交流接触器串联使用,建议添加中间继电器使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近开关所带的负载,同时还要检查电源电压,如果这两方面没问题,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C:
我们的还好啦,不知你的是不是负载太大,也就是说是直接带了大负荷,当然容易坏啊,不知是什么地方使用呢

网友D:
你的是撞坏的还是断线,内部开关是不能直接驱动负载的他只能做信号来用,要是做负在要加中间继电器使用

网友E:
看一下负载和工作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F(2009-06-29):
一,单独供电。

二,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是不是质量太烂,或使用场所环境问题。

网友H:
看看你们的应用环境,这个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I:
1、检查负载特性是否符合传感器,传感器内部是否内置继电器。

2、检查损坏的直接原因,试过载还是被外力撞坏

3、检查使用环境是否苛刻,包括高温、潮湿等等

网友J:
1。检查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存在尖峰干扰!
2。传感器负载情况。
3。传感器自身质量。

网友K:
1。目前很多国产传感器质量确实差,太丢国人的面。

2。传感器负载问题

3。电压问题

网友K:
建仪你用低压的,再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L:
gdfg fd gfdgdfg dfgfd  用好的

网友M:
现在国产仿造的很多,质量很不好,一上电就坏.

网友N:
中华工控的回答还是比较全面的,我赞成

网友O:
我们用国产上海兰宝的,效果还不错。注:使用环境恶劣

网友P:
首先需要知道损坏情况:

1:电源烧坏,什么反应都没有,电流也没有,应该是电源烧坏了,检测电源是否超。

2:输出烧坏,看你是接什么负载,阻性负载,确定是在额定负载范围内,感性负载(如继电器)等,则需要接保护回路,直流的可以再负载两端并联反向二极管,交 流的并接RC回路。

3:看环境:电气干扰?注意布线。防水?等等

网友:
我遇到过在设备上焊接用电焊 容易造成接近开关损坏   只是遇到过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Q:
查一下线路是否内部短路

网友R:
呵呵。

以前在裝機時用過樂清的。

實在是不敢恭維呵。

質量問題是關鍵阿 !!

网友S:
检查一下开关所用的环境,看看震动会不会很大,另外还要检查一下其供电是不是符合其标准。还有看看它的负载。

网友T(2010-09-03):
负载问题吧。加个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试试

网友U(2011-06-10):
大家好好,我是上海定宸传感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模拟量传感器,防爆开关产品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欧姆龙,图尔克,倍加福),质量非常稳定,您有需要了解可以来电15021961860小李,谢谢

网友V(2017-08-25):
我有闲置的要吗?~~~~~

网友W(2017-12-21):
是不是质量太烂,或使用场所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