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面板无显示

楼主(2009-05-25):
变频器型号VFD-007M21A  220V输入,0.75KW,上电无显示,测量进线电压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內部的IGBT壞了,也可能是別的零件壞了

楼主:
IGBT检测正常,而且直流300V电压也正常,可是正10V 电压却没有

网友B:
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C(2009-07-29):
你量量是否有电压(PN),如果没有,你量量进线的保险是不是烧坏,,,。

网友D:
有可能驱动板上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E:
重点检查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F(2009-09-05):
请问 vfd007m21a 显示OC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
多数是开关电源问题。。看驱动部分有无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