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系列触摸屏

楼主(2009-05-25):
想在触摸屏中做4个模拟量的历史数据缓冲,不知道在画面如何按时间段查询这些变量的值,不知道怎么编写宏指令。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望高手指教。十分感激 邮箱 84510101@163.com QQ:270402131

网友A:
可以再中达ftp下载相关例程ftp.delta.com.cn

账号:20024d

密码:down24

网友B:
第一次用,建议不要做那么复杂吧。B系列可以插U盘,最好能把数据在U盘里面存成CSV的文件,这样在电脑上随便怎么操作都可以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