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5-25):
今天突然想起一个定时器的小问题,我还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情大家讨论!

——|x0|————————(T1 K10)

——|T1|————————(Y0)

大哥们说y0是一直有输出的吗?等t1一个循环结束后比如t1到达32768的时候y0还有输出吗???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了??大哥你们经验多,见识广~~说来听听~~~

网友A:
自然會有輸出~~

T1定時到時,對定時器到給予一個標志,也就是你觸點T1,要復位該標志,只能對定時器做復位操作,你不對定時器做復位,自然會有輸出。

Regards

网友B:
没有输出,只有当x0有信号并使t1延时时间到达后y0才有输出

网友C:
我不知道-36756这个数是否要用32位的寄存器表示。

不知道阁下是否由于笔误,想写-32768

也不知道定时器的当前值是否可以越过最大值而达到负最大值。

不知道阁下用什么PLC?

网友D:
应该有输出,,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E:
一直有输出,直到定时器输入信号为“OFF”

网友F:
定时是正值,会一直有输出

楼主:
十分感激我都不知道该选择哪个答案了~~大家都是高手啊~~前天我试过了,果真是一直有输出的~~~呵呵

网友G:
厦门福大自动化销售工程师 公司承接工业自动化安装与调试及技术改造工程项目。联系电话:15960656970

网友H:
当X0输入信号为ON时,T1开始计时,1秒钟到后,T1触点接通,Y0输出为ON.只要X0保持为ON,T1定时到设定时间后T1触点会一直输出ON,那么Y0一直输出为ON.当X0为OFF时,Y0输出为OFF。

网友I(2009-07-22):
如果没看错,应该是(松下)NAIS的,X0置ON后计时器到达目标值后,T1会一直保持Y0有输出,把X0置OFF,T1复位,输出停止!

网友J(2010-08-15):
这个不是欧姆龙的啊 ?

网友K:
绝对有输出,相信我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