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在数控系统中的作用

楼主(2009-05-25):
多轴运动控制卡在数控系统中完成的功能有哪些呢?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谢谢.

网友A:
核心的功能就是完成轨迹规划和控制算法(闭环的话);

网友B:
完成插补和轨迹控制。

楼主:
轨迹控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对于一段给定的轨迹,通过插补即可得到各个插补周期刀具的位置和各个轴需要的进给量。那么是怎么保证在下个插补周期到来之前使本次插补得到的各个轴进给量运动到位的呢?

楼主:
还有,运动控制卡的编程和数控里的G代码编程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A:
轨迹规划里比较常用的,对付一般的应用就是直线和圆弧插补,此外还有椭圆、样条曲线、螺旋线等复杂些的算法。

插补一般有三种算法:逐点比较,数字积分,时间分割。高级点的卡用时间分割,配合矢量旋转可以不用考虑象限边界等问题。

输出脉冲控制电机时靠驱动器里对上位发来脉冲的消耗;输出电压时不用担心,因为误差越大PID算法后执行后的输出也越大,可追上;

运控卡的编程都有差别,开放下位的像高级语言过程化语言编程的多些;国产卡大多没有开放下位编程,只提供通讯函数库;最开放的甚至就是用ANSIC,中断都可以自己搭,像曾经的摩信。

网友B:
插补只能决定在微观时间段内,沿什么微观路径走到哪里,走得怎么样由轨迹控制(可能包括位置控制器)决定,至于能否真的在下一个插补周期到来前完成本次插补的行走目标则很可能不是控制器能直接左右的,更多的取决于被控对象的动力学特性,因此控制器的轨迹控制必须和系统的动力学特性相适应,比如系统加减速能力,最高运行速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