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124mr 维修

楼主(2009-05-25):
str g6551 和保险丝已经更换,但还是没有电源,还要查什么?谢谢,有个二极管上面标t2d27不通,是否已损坏?

写错了,是 三菱plc fx1n -24mr

网友A:
检查STR6551某一个引脚的0.47欧姆的电阻,有没有坏?附近还有个稳压管

syydz ·163.COM

楼主:
报告,量了,是开路了,记得上次是好的,不管了,换一个0.5的保险丝,上电,啪啪两声,两个保险丝烧了,STR6551又爆了。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