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C中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压缩归档变量如何设置

楼主(2009-05-25):
我想在WINCC中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压缩归档变量,归档过程值在压缩归档周期求和,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在归档得时候就可以选择求和么。你只要选择好采集周期和归档周期就好了

网友B:
WINCC的的控件中缺少这方面的支持

楼主:
我在WINCC运行时进行采集周期和归档周期修改设置及归档时求和归档值,但是WINCC好象不按设置的采集周期和归档周期修改设置及归档时求和,是不是必须退出WINCC运行状态,设置的采集周期和归档周期及归档时求和设置在WINCC在次激活才起作用.盼指点.

网友C:
wincc安装后不能无线上网,卸载wincc后恢复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