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那个系列的PLC有凸轮控制类的指令?

楼主(2009-05-25):
最近要用到类似的指令,但是还没有仔细研究,有没有各位同行用过的,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是ABSM吗

FX2N FX3U都有的

楼主:
嗯,谢过楼上的了!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FX2N FX3U

DABS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不是很明白,还要仔细的研究一番了!

网友C:
FX2N加上一个模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加上一个模块就好

什么模块?请示教,谢谢!

网友D:
Q系列运动型PLC

网友E:
基本都有指令的呀!2NA的还有特殊模块

网友F:
好像这里的答案有两种吧,一个说的是电气凸轮控制开关,一个说的是机械凸轮,不知道你要那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Q系列运动型PLC

运动控制器是有这功能

网友H:
我用过FX1N系列的基本单元其中三个输入点是机械凸轮,扩展模块输入电子凸轮的六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里的答案有两种吧,一个说的是电气凸轮控制开关,一个说的是机械凸轮,不知道你要那种

我想在程序里面使用程序控制伺服电机,就是说一个电机转动过程中,另外一个电机随着第一个电机的转动不同位置出现不同的转速,其效果和机械上的凸轮效果一样,就这要求,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楼主:
我看了一下,3U上面好像有定位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正在研究,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用过,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FX1N系列的基本单元其中三个输入点是机械凸轮,扩展模块输入电子凸轮的六路信号

楼上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现在正在研究,想听听你的高见!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都有指令的呀!2NA的还有特殊模块

楼上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I(2009-07-01):
FX1S,1N,2N,2NC都有凸轮控制指令,不需要加什么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FX1S,1N,2N,2NC都有凸轮控制指令,不需要加什么模块!!!

网友K:
请看清楚楼主想要的是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走出一条跟随主轴的凸轮轨迹曲线,一帮子半桶水的家伙还在提什么FX系列/要不要加功能扩展模块…… 真是搞笑。这要求对三菱而言至少得上到Q系才有得玩

网友L:
我虽然知道FX有这功能,不过真不知道凸轮是怎么动作的,就没接触过。

网友M:
知道有三菱有这种功能,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好像3U的也可以吧?

20楼的丁喜先生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QQ也行,向您请教些东西!谢谢!

网友K:
提议选用FX系列的各位先把"电子凸轮开关"和"电子凸轮轨迹"两者间的区别搞清楚再来讨论吧。

另外,我讨厌日本鬼子的东西,所以楼主如果想要再做深入了解的话,恕我不愿再继续讨论,望谅解。

网友N(2018-05-10):
不懂不要瞎说,三菱只有D77MS、QD77GF、LD77MS、LD77MH运动模块才有那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