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驱动器刚性调大了 机床响声大 该怎么办?

楼主(2009-05-25):
由于机床配重大 导致跟随误差大 加工圆不够圆 就调大位置环比例参数 但却带来机床启停震动和运动中很大的响声 请教高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怎么做才能在加工效果和机床运行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

网友A:
注意:

1.插补轴间的加减速能力和圆弧插补速度的匹配

2.插补轴间的速度响应特性的一致性

3.插补轴间稳态随动误差的一致性

网友B:
调整陷波滤波器或反共振滤波器。(不同概念的)

我试过了。用同步带带动重量相对重的车。发生同步带不停地做自身的厚度方向上的震动。发出啪啪的响声。可以调整以上概念的参数排除。

网友C:
同步带传动的形式,刚性不足,就是容易起振,楼主还是先考虑波恩的3条建议吧。至于楼上说的“调整陷波滤波器或反共振滤波器”就能够改善能是何道理?是认为处于有谐振点了吗?请楼上具体介绍一下吧

网友D:
   2楼说的方法可以试试,我也试过,调好的时候效果比较明显。还有就是你说的机床启停震动问题可以试试用一下第二增益来解决。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

网友E:
参考2楼的办法,伺服调节,一般都是先把刚性调上去,然后再用陷波把共振点抑制下去,使系统取得较好的整体性能。现有的伺服一般都带有调节软件,可以通过调节软件找出共振点,再用参数设置针对共振点进行抑制。

网友F:
要是机床的整体刚性不好,只调高驱动器刚性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 波恩说的三点确实很重要 我这台机床就是X/Y轴配重差距大 导致运动特性很大差异

参考2楼说的办法 后来调了一些抑制共振点的参数(具体不记得很清楚) 已经可以在高刚性的同时基本消除启停振动和巨大的响声 圆度误差在F1500时是1.5丝左右 经过补偿反向间隙 没有留下过象限的痕

如果各位不反对,我可以说说我们的配置,系统是GSK 218M,驱动器是GSK DA98B(大功率),机床是宝鸡850.

网友G(2009-07-15):
各位好:我是位电气设计的新手,

1.插补轴间的加减速能力和圆弧插补速度的匹配

2.插补轴间的速度响应特性的一致性

3.插补轴间稳态随动误差的一致性

我想问一下,1、‘速度响应特性’;在伺服的参数是 速度环比例增益和速度环积分增益吗?

                       2、 ‘速度响应特性的一致性’,怎么观察,我是指通过机床显示器或伺服带的软件怎么观察?

网友A:
1、基本上是

2、如果机床配的数控系统有伺服轴的诊断和调谐界面,自然好用;如果没有,就智能借助于伺服供应商的上位调试软件,或者用信号源+示波器现场测试了。

网友G:
谢谢大师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H:
个人认为:您这种情况靠调参数已经无法解决了,应该是电机的驱动力不够。

1.  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与驱动,

2.  调整机械结构,做好配重,收轴承间隙,调整反向间隙

3.  要不再加一级减速?但减速级增加会影响运动精度!

网友I:
我发表下我的看法:

配重大,于增加增益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如果是立式机床的Z轴的配重,很大原因取决于立轴和配重之间的连接刚性,普通机床都是链条,这根链条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扁担了,大配重的立轴一般都是硬轨,砍条的刮花还有放入的精确度也非常重要。

BALLBAR的圆度,X,Y轴不行的话,调预拉,等等组装方面了,还有就是调机床的水平(保持在2格之内),X,Z不行的话,松或紧砍条,再不行就拆了重装。

参数方面,FANUC,SIEMENS,MELDAS,都有个参数来消尖角的,其它的都是加工的时候调调的。

网友J:
先确认硬件方面的,尽可能的计算出负重等参数。

再确认增益值等参数。找出根本原因再来想解决的办法。

网友K:
严重同意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