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的控制周期参数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9-05-26):
运动控制器的控制周期参数是什么概念?在系统中表征什么能力?是不是还有个插补周期的概念?

网友A:
最小控制周期表征运动控制器的运算和处理能力以及算法效率。控制周期与插补周期有关,但不能简单等同。

网友B:
控制周期是多久执行一次控制算法;

插补周期是多久执行一次轨迹规划;

插补周期可以是控制周期的倍数。

楼主:
那在一个插补周期内应该会执行多次控制算法吧?通俗的讲,每次插补运算给出的运动量都要经过数个控制运算循环才能完成,因为控制算法是PID控制,肯定需要多次反馈控制后才能较好地达到控制目标。

网友A:
如果运行速度足够快的话,不要指望逐周期可跟得上。

轮廓控制追求的是“空间”上的无滞后,亦即坐标的空间联动结果与插补目标的一致性,或者说是时间上的相对无滞后,而非时间绝对不滞后。

武器系统火控对目标的跟踪控制与之有所不同,趋势预测不可或缺,不过美国的NMD和TMD还是对付不了俄国人最新型白杨战略导弹的S型机动。

网友C:
突然想起波恩曾经在某个帖子中提到“土豆”和加工它的劈锥铣,那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它是如何实现防空高炮火力控制的?希望波恩有机会的话详细介绍一下!谢谢了!

楼主:
那么武器系统火控对目标的跟踪控制会用到那些专门的理论知识呢?

楼主:
波恩说得运行速度足够快是指的被跟踪的目标的运行速度吧?

网友A:
指被控目标的运行速度。

另,本人只知道劈锥铣是为了加工“土豆”,至于高炮火控系统如何利用“土豆”上的“数据(库)”就真是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