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抱闸整流块工作原理

楼主(2009-05-26):
电磁抱闸,整流块控制,电压380VAC——170VDC,抱闸整流块是伦茨的,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整流块的工作原理?

另外我看说明书这个整流块出线是两根线,接线上还要求串一个接触器的点,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电压380VAC——170VDC,抱闸整流块就是单相半波整流电路。整流块出线是两根线,接线上还要求串一个接触器的点,这个接点是常闭点,与这个点还应该并联一个电容之类的器件,用于降压。因为被控电磁铁吸合后,保持电压是很低的,只有几十伏,是节能的。

网友B:
抱闸整流块就是单相半波整流电路,这个接点也可短接,是刹车快慢.

网友C:
应该是接接触器的常开点,以实现快速制动。不接也可以,制动慢。

楼主:
为什么接了接触器的常开点就能实现快速制动?

网友D(2011-09-03):
电磁抱闸整流块(整流块是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电压380VAC——170VDC)为什么突然温度升高,导致击穿?

网友E:
快速原理是这样的:

当图示的这个触点短接,而通过交流端通断电控制磁力线圈时,为慢速刹车。因为当交流端断开电源的时候,线圈里的磁场不能突变,电流可以通过整流器里的续流二极管流动。由于回路电阻比较小。电流可以维持叫长的时间不衰灭。使得刹车很久都不能释放。

当图示的这个触点用于控制通断,而交流侧始终通电的话。由于触点位于直流侧。断开之后尽管电流不能突变,但是回路电阻非常大,通常触点两端接有压敏电阻。使得线圈的电流必须冲破压敏而放电才产生电流。使得电流衰减得很快,刹车衔铁很快就由于电流维持不住而释放了。

网友F:
就是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G(2011-12-11):
输入交流380v怎么是单相

网友G:
双抱闸时,为什么直流电控盒总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