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单股铜线能承受多少电流

楼主(2009-05-26):
本人于07年电子报上看到1平方铜线在环境温度为35°时明线16A,钢管布线2根为12A,硬塑胶管2根10A,但本人在上网无意搜索到1平方只能按6A计算,现在的问题是(1)这两个答案应该选哪一个??(2)线材温度升到多少才算超标??忘同行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单股铜线一般是10A,这里只是经验,没往深里研究过!

网友B:
各地区都有《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吧,《上海地区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是这样规定的:在35 度1平方铜线明线装置为17A、钢管布线二根12A、硬塑料定二根10A。你所说的1平方只能按6A计算,我在学徒时也听师付讲过的,可能是经验吧。另外根据环境温度可进行修正。以35度乘1、40度乘0.91、45度乘0.82、50度乘0.71、55度乘058,仅供参考,请指正。

网友C:
1平方铜线在环境温度为35°时明线16A,

网友D:
你看到手册上的都是理论载流量,其实就现在的铜线质量,也就能够通6个电流。

网友E:
理论上10多A是可以的,但实际应用上就存在问题了,50KW以上的电机的动力线,如果按照1平方10A铺设的话,到夏天电缆会很烫手的,我们按照1平方6A算,夏天都很热,冬天还可以。所以在一些实际应用方面都采取4~7A这个数值。

网友F:
听一个老师傅说过   10下5  100上2

                            意思是10平方以下×5      100平方以上×2

其他不记得了

网友G:
实际当中有很我差别的,要是为了考题,看一看电工手册吧,记住就行了

网友H:
不懂啊!看老师傅们交流,铜管布线为什么电流会小?和什么有关系?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