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单股铜线能承受多少电流???

楼主(2009-05-26):
本人于07年电子报上看到1平方铜线在环境温度为35°时明线16A,钢管布线2根为12A,硬塑胶管2根10A,但本人在上网无意搜索到1平方只能按6A计算,现在的问题是(1)这两个答案应该选哪一个??(2)线材温度升到多少才算超标??忘同行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从发热的角度,铜导线,可以是8A。如果绝缘材料是耐火的,路径又不是很长,不计较线损,可以是10a。

网友B:
按经验是8A,但要看具体使用环境及条件!

网友C:
RV的铜导线为5A

BVR的铜导线为8A,

网友D:
路过,看一下!顺便学习!

网友E:
呵呵看怎么使用,明线架空?环境温度?线路长短等?单芯还是多根走线等?  都影响额定载流量~~~

网友F:
一般电工手册上的导线载流量,指的都是在环境温度35°C,载流芯线70°C条件下,空气架空敷设时的载流量, 此时1平方铜线的载流量为20A, 电子报的是对的。不同环境温度时的载流量修正系数如下:25°C------1.0;35°C-------0.8660;40°C--------0.7906;45°C------0.7071。

网友G:
兄弟们,你们还要看线的质量。质量不同,承受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H:
考虑到现今市场的伪劣产品太多,我建议按6~8A计算,

网友I:
明线 10A 电流放心用,无问题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J:
按照经验法去选择应该是9A

网友K:
只是考虑承受多大电流,是不行的。关键在于干什麽用。如果临时用电,电流可以大一点。长时间使用就得考虑发热、老化、压降等问题了!

网友L:
要看具体使用环境及条件!还有线的质量!

1平方只能按6A计算是标准的有20%量的

网友M: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高温,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口诀的前三句是指铝导线、明敷设、环境温度为25℃时的安全载流量。

应该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