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历史信息记录转存到U盘中用EXCEL打开

楼主(2009-05-26):
想把界面中的历史信息记录存到U盘中,在电脑中用EXCEL打开,不知道怎么做,做出的效果如何,做过的高手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历史缓冲区如果设置在usb上。会把历史信息表,趋势图,事件表,以及报警信息自动生成*dat文件,可以用软件自带的flashtransfer打开,

如果在设置历史缓冲区勾选输出csv文档,usb内会自动生成*.csv文件,可以直接用excel打开的。下面是存储的csv文件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呢

楼主:
历史信息是文字显示,发送到U盘后在EXCEL中打开是文字内容还是数值啊?有做过的吗

网友A:
excel打开的是数字,用flashtrasfer打开的是文字显示。

楼主:
用flashtrasfer打不开啊

网友B:
应该用EXCEL就可以打开呀!

楼主:
用EXCEL打开后记录内容显示为数字,我想显示对应文字,能实现吗?

网友A:
目前还不能实现,不过可以通过flashtrasfer打开历史信息表打开对应的文字信息

网友C:
用三菱的屏做过这样的功能

网友D:
文字信息要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