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用USB接口与西门子300PLC通讯么?

楼主(2009-05-26):
组态王能用USB接口与西门子300PLC通讯么?

楼主:
没人回答我

晕倒了

有谁帮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USB可以做下载上传的通道,usb与300的通讯,usb支持何种通讯协议?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需要安装SIEMENS 的USB-MPI驱动,然后在PG/PC-interface选择PC Adapter(MPI),在属性中选择USB

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C:
可以的因为USB电缆也是占用COM口的在硬件管理器里面把端口里面设置成COM1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组态王与S7-300通讯连接要设置的数据类型和变量类型、寄存器类型与格式是什么?

网友E(2009-11-0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了,组态王是6.52版本,需要组态王与PLC300通讯,手头只有MPI/USB电缆。怎么解决啊?

网友F:
我用过,很稳定,组态王是6.50.MPI/USB电缆需安装驱动,西门子附的光盘.然后在STEP7中通讯选择MPI电缆中的USB口即可.组态王用原有的MPI串口驱动

网友G(2009-12-11):
值得学习,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H(2010-01-18):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I(2011-10-20):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怎么办

网友J(2018-05-1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