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可以支持WINCC吗?

楼主(2009-05-26):
如果可以的话wincc中选择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A:
WINCC要有接口驱动,如 OPC,DDE方式的驱动,

研华的卡好象只提供了.DLL调用库,你可以自行编个DDE简单驱动让

WINCC 6。2以上(支持DDE接口)访问;

楼主:
楼上的,WINCC6.0的OPC驱动方式是有的,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可以用WINCC组态上研华的那些PCI数据采集卡了?

网友B:
如果有数据采集卡的OPC服务程序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研华要有OPC/DDE服务端才行,估计没有。它只有.DLL调用库

楼主:
研华ADAM-5000E

分布式RS-485数据采集控制系统
主要特点
易于安装及组网的RS-485通信
每个模块带有8个插槽,最多可支持128个I/O点
支持多种软件,包括 windows DLL驱动程序、 OCX 驱动程序、OPC server和通用HMI/SCAPA软件驱动程序。
与易于使用的 ADAMView数据采集软件无缝整合
支持软件:studio, S/W, Intellution Fix/i-Fix, DDL, OP
通讯端口:RS-485 x1 或 RS-232 x1

楼上的,我从google搜出来的这个,你说的OPC服务端是不是指的加粗字体的这个性质,如果是的话,是否意味着WINCC就可以与之连的上了。

说来不好意思,我就会WINCC,所以一直希望用WINCC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