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下CANopen协议中 CIA DSP 402 V2.0

楼主(2009-05-26):
谁能讲一下CANopen协议中 CIA DSP 402 V2.0,是高手就站出来。

网友A:
CIA 402协议是针对“变频电机的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以及步进电机的伺服控制器”的设备子协议,我翻译的不是很好,原文是“The CANopen device profile for drives and motion controllers defines the interface to frequency inverters, servo controllers as well as stepper motors.”

网友A:
CIA所定义的协议中,4XX的都是定义标准的设备子协议,在对象字典中反映在6000H~9FFFH。CIA DSP 402 V2.0全拼就是CAN in Automation   Draft Standard Proposed 402  Version 2.0(CIA协会推荐的协议草案号402,版本2.0)

网友B(2009-08-14):
4XX和对象字典中的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楼上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没说是同样的东西。我是指4XX是设备子协议号,具体的反映在对象字典的6000H~9FFFH之中

网友C(2018-07-28):
有没有DSP402标准下载链接?

网友C:
如果是应用不涉及底层,还是看各个伺服厂家CANopen通讯手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