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变频柜调试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我用一台三垦11KW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将远传压力表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的0-10V的控制端子上,

调试时得将压力表调到1.2MPa才降频率,压力表的满量程是1.6MPa。反复调整CD175,178,179.

都不行。

我试着分别在三个端子上串电阻,当在ACM公共端串400欧姆的电阻时控制才起作用。

原来用的都没有串电阻。

又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希望探讨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设定成4--20MA的状态了啊?

楼主:
不是,设定的是0-5V,一开始设的0-10V也不行。

楼主:
请问勃龙工控:如果设成4-20MA,应该怎样接线,我说的是用远传压力表,三根线。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供电是几伏,变频器有些电源输出电流限制比较小。远传压力表400欧姆电阻比较小,容易导致电源过载电压下降

还应该注意不要把压力表线接错,我遇到过一例

楼主:
压力表供电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