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PLC中的PID的正作用控制和反作用控制

楼主(2009-05-26):
刚接触暖通空调这一块。现在有一个小的项目要做,控制要求大概是这样的,控制厂房里的温度和湿度,在室内按装一个温湿度传感器,通过采样过来的温度和湿度来控制空调管道上的水阀执行器和加湿器等。空调机的水管里夏天通的是冷水,冬天通的是热水。在控制过程在肯定是要用到PID来控制温度和湿度的,在这之中又分为PID正作用和PID反作用的控制。由于我是新手所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PID正作用控制?什么是PID的反作用控制?PID的正作用控制和PID的反作用控制的PID这部分程序是如何来编写,以及P、I、D、T这几个PID控制中的参数是如何来设定的。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在此先谢谢大家了,如果能有实例程序传上来那小弟就更是感激万分了。

网友A:
西门子喜欢用 比例系数的正负表示 PID作用的正/反

如果 PV增加, OP也必须增加才能调节好,称PID为正作用;

若OP需减少,称PID为反作用,搜一搜,这样的基本文章太多了!

网友B:
一般都有介绍的,普通自动控制书上都有的呀

楼主:
谢谢两位了!以后有哪里不明白的还望两位能帮忙解答!

楼主:
PV我知道是实际采样过来的值,可是您所说的OP指的是什么 ????

网友A:
OP:输出,就是阀位

楼主:
知道了,太谢谢“明月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