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与 PLC 的连接问题 *急!急!*

楼主(2009-05-26):
我现在用的Proface型号是GP37W2,PLC型号为FUJI MICREX-F F70S

硬件,软件都有,参考说明文档也有,就是连接不上,以前没有接触过,特来向高手就助!

必于重谢,不胜感激!我的联系电话:13916727468。

网友A:
不需要模块吗? 能直接连接?

楼主:
回复内容:模块都有了,RS232模块,连接线,屏,PLC,都有
对:euro2008 关于

不需要模块吗? 能直接连接?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选择传送端口和协议了吗

网友C:
我有通讯手册,但是没办法上传上来

一般两个方面:

通讯电缆对否

通讯协议和通讯设置对否

有手册一切搞定

QQ:41718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