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ks里面的西门子plc通讯电缆可以用于工控机吗?

楼主(2009-05-26):
大家好,请问7062ks里面的西门子plc通讯电缆可以用于工控机吗?(我的工控机加过232转485的转换器了)。我想用mcgs的通用版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可以吗?

楼主:
但是我在mcgs通用版与西门子plc通讯时没有联上。

网友A:
com口没选对了么 这时候通讯不上 多半是通讯参数没设对的缘故

网友B:
引用FDD1997 的话,可以的

楼主:
请问引用FDD1997 是什么?我对这不太懂。我的com口选对了,通讯参数也对了啊!

网友A:
那你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和西门子PLC能通讯上么?请尽量用有源的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C:
可以的,转换器最好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