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2授权求助

楼主(2009-05-26):
装了WINCC V6.2软件,授权也都装了,用西门子管理器查看里面没有过期的授权,但是打开WINCC软件,显示还是演示版的,激活项目后,说许可证过期。郁闷啊?帮帮我啊,我装的是WINCC V6.2 ASIA

管理器里也没发现有过期的授权

网友A:
你胃口太好,装的太多,卸载不需要的授权.

不要钱不等于可以全部补,补多了"胃"吃不消.

Good Luck

楼主:
卸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2009-09-12):
没人回答啊

网友C:
删除多余的授权文件,不要贪多!

网友D:
授权有冲突,只对单个单独的授权。“唐山味儿不浓”有视频,如何安装授权。好好学习。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我们有海泰克触摸屏,控制时光伺服的驱动器,挺好的,做定长剪切用

网友G(2009-10-24):
我的也是,我安装了WinCC6.2,安装完以后运行还是没问题的,但我打开一个项目备份时,就出问题了,打开项目一半时就没反应,提示和你的贴图一样,我点击详细资料显示:

A9WRT?0602  Simatic WinCC RT (Run time)授权未安装,该怎么解决呀?

我把Sim_EKB里的A9WRT70602和A9WRT40602装了一下,还是不管用,我用授权管理器查看的时候,也不需要安装RT授权啊?怎么会提示我需要RT授权?

网友H:
我也是上述现象,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I:
我也是,请大吓指点.。指点呀!

网友J(2009-12-01):
引用 网友D:
关于授权有冲突,只对单个单独的授权。“唐山味儿不浓”有视频,如何安装授权。好好学习。

哪可以弄到唐山味不浓的视频呀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谢谢!

网友K(2010-01-09):
装了WINCC V6.2软件,授权也都装了,用西门子管理器查看里面没有过期的授权,但是打开WINCC软件,显示还是演示版的,激活项目后,说许可证过期。帮帮我啊,我装的是WINCC V6.2 ASIA

网友L: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M(2010-03-01):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也遇到了这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兄弟,能否把你的授权发给我一份,谢了。邮箱:xinjian2005@tom.com

网友N:
把所有的授权都传回U盘,只传WINCC RC授权就可以了,传完后,其他的授权可以选择传送

网友O:
我下载唐山味儿不浓授权,可是授权时找不到,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P(2010-07-19):
前几天刚遇到类似问题,发现是rc授权装的不够大,删除重装搞定。

网友Q(2010-09-27):
没高手解决下吗  我也有问题啊

网友R:
各位大哥啊,困惑啊,不能激活项目。哪个大哥行行好发个WINCC6.2的授权给我吧,我的邮箱是:huatailgh@126.com

网友S(2011-02-14):
我的也如楼主所说,跪求我的邮箱YYOOXY@163.com

网友T:
怎么都是这问题 ,难道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U(2011-05-15):
先将电脑中有关wincc的授权全部删除,将西门子授权大全中wincc v6.2的授权全部安装到U盘中,打开西门子许可证管理器,选择同步许可证要求,安装到E盘,勾选可移动介质,在勾选下方wincc v6.2的授权,确认。完成后选择所需要的一项即可 256K的RC

即可

网友V:
我用“唐山味儿不浓”WINCC-V6 RC 64K PTg 512 ATg v6.2授权后wicc授权运行正常,但当我的Archive tags点数大于512点后,我再用WINCC-V6 Arch 1500 ATg v6.2授权后,变量记录(Archive tags)可以增加大于512点了,但运行WINCC显示两个授权冲突,老说变量记录大于512点,但是又可以随便增加变量。请问有没有不自带512 ATg v6.2的WINCC RC授权,我怎么解决,请问各位高手!QQ:26276200

网友W(2011-11-07):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X(2011-12-12):
各位大哥啊,困惑啊,不能激活项目。哪个大哥行行好发个WINCC6.2的授权给我吧,我的邮箱是:tangystt@126.com

网友Y(2012-08-27):
引用 网友Z:
回复内容:对:网友L 关于我也遇到了这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内容的回复:兄弟,能否把你的授权发给我一份,谢了。邮箱:xinjian2005@tom.com

兄弟 麻烦给我一份吧 谢谢 sharkwei@163.com

网友AA(2013-09-03):
我也是这问题,头痛啊

网友AB(2014-11-22):
http://pan.baidu.com/disk/home

我网盘里有软件需要的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