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外部为什么不刷上一层绝缘漆呢

楼主(2009-05-26):
像变频器等内有电路板的设备,放在一些环境恶劣的场合,容易进灰,有些金属灰尘导致电子元件短路,如果引脚上刷层绝缘漆不是很好

网友A:
特别是化工厂,有腐蚀的气体,因此而损坏,让人看了心疼呀

网友A:
关键地方自已也可以处理一下,前提是别影响散热等。

网友B:
有的厂家在电路板上灌注透明环氧树脂,电路板完全隔离外界,起到防护作用。不过你那电路板和电子器件质量要过关,否则一坏个件就换整个板子客户受不了啊!

网友C:
刷漆之后你不要接线了吗?如果不要落灰尘,就用一个控制柜了,经常维护就行了,如果密封太严就会散热不好,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啊!

网友D:
电路扳是要跟据情况和环境、大功率电路扳不能刷漆他的元器件需要散热、功率小的完全可封闭刷上绝缘分子材料

网友E(2016-08-18):
大家好!

建议使用PCB绝缘漆/三防漆,效果不错还阻燃,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37-2992-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