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台达PLC不输出请教

楼主(2009-05-26):
我有一个PLC台达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输出,这是啥问题啊?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A:
1.硬件损坏(如果是新产品,可能性几乎为0)
2.遇到双线圈输出,导致线圈无法输出到PLC的输出装置

网友B:
估计是触点坏吧。或者你软件里没设置运行、

网友C:
你看看plc机体上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指定的输出信号灯亮了,而输出控制元件没有动作很可能是你的输出电源没有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