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Modicon M340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27):
1、 主站与从站不通讯
能够导致此问题出现的可能是:
(1)主站与从站地址不一致
(2)主站与从站传输速度波特率不一致
(3)从站的参数设置调节不完善
(4)从站的参数设置调节后没有断电从新启动
方法:
◆主站波特率参数设置
鼠标双击下图箭头所指的“CANopen”

上面两步完成主站波特率参数设置
◆从站波特率参数设置与CANopen地址设定
(1)变频器设定
参照变频器说明书进行设定,设定完成后需要断电从新启动设定值才生效。
例:ATV 31H 异步电机变频器主要参数设定(参照ATV 31H说明书)。
◆ 电机参数的设定---------------------说明书中第26页
◆ 功能访问等级---------“L3”--------说明书中第46页
◆ 配置给定1------------“CRn”-------说明书中第46页
◆ 混合模式-------------“SIN”-------说明书中第48页
◆ 电机缺相故障配置-----“NO” -------说明书中第89页
◆ CANopen:变频器地址---“”-----------说明书中第93页
◆ CANopen:传输速度------“”----------说明书中第93页
注:◇“CANopen:变频器地址”值设定必须与从站硬件组态保持一致,如图(26)所示此时CANopen:变频器地址就应该设定为“2”
◇ “CANopen:传输速度”值设定必须与图(25)“传输速度”
保持一致
(2)CANopen模块设置

见上图CANopen模块箭头所示,上面两个旋钮“Ten”“Zero”为地址设定, 该岛在从站的地址小于10时“Ten”也必须调到“0”位置,否则即为地址错误设定不能通讯连接。下面的“Autobaut”旋钮为波特率设定,其各档位对应的波特率依据该模块侧面的参数说明。调节该模块各档位时一定要在断电模式下进行,否则设置是无效的。
2、 电脑与PLC不通讯
能够导致此问题出现的可能是:
(1) 通讯方式与“设置地址”不一致

对应当前的通讯模式“MODBUS”或“USB”在上图的“设置地址”正确选择对应的地址模式。
(2) “传输速度”不一致
见图(23)与图(31)中的“传输速度”必须保持一致
详细设置参照上面“第六步”中的介绍进行设置。
3、 CANopen模块报警
问题:
◆ I/O报警
能够导致此问题出现的可能是:
(1) 需要单独供电的模块缺电
方法:

通讯状态下模块不正常会显示红色提示。在硬件回路中给模块加上电。
(2) 从站没有连接通讯
方法:按照主站与从站不通讯的方法检查处理
(3) 模拟量模块在Advantys_2.0组建岛时设置0-20mA而模块接线端子空置。
◆ 紧急报警
模拟量模块在Advantys_2.0组建岛时设置0-20mA而模块接线端子空置。
3.模拟量模块导致的I/O报警与紧急报警
方法:
(1) 将0-20mA的外部输入接入到该模块端子上,故障清除。
(2) 当现场0-20mA的外部输入设备出现异常不能提供0-20mA模拟信号时。将该模块的模拟输入端子短接,虽然I/O报警与紧急报警不能消除,但不影响PLC正常工作。
(3) 在Advantys_2.0组建岛中将0-20mA参数设置为0-10V,报警消除。在Advantys_2.0组建岛中用鼠标双击即可进入参数设置界面。见下图。

(本人总结有共同爱好的同仁可以一起来探讨。)

网友A(2010-03-16):
你好,

我现在的项目就是,上位机与施耐德PLC M340通信 串行通信,然后施耐德PLC M340 与施耐德TWIO的4个PLC通信,进行控制和状态反馈;

施耐德PLC M340型号:BMXP342020

施耐德TWIO的4个PLC: TWDL CAE40DRF

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QQ247159111

楼主(2010-05-04):
不好意思,我也没这样做过,

网友B(2010-11-09):
施耐德PLC M340型号:BMXP342020 用USB下载不能联机,老出现地址不是有效的,与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