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停了之后没有故障显示

楼主(2009-05-27):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是mm440的,为什么变频器跳停了之后没有故障显示?复位一下又可以开启了,但是开了几个小时后又跳停了?
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如果不是本身的故障系统停机的话,报警记录是看不出来的.

看看是不是外部控制信号造成的停机.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外部控制信号造成的停机,该变频器是通过DP总线来控制,如果是此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B:
查一查接头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设置太多,是否哪项设置的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