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几个元件

楼主(2009-05-27):
1、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K2225的引脚被胶浇注在一个小盒内,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要更换K2225,要不要理会这个小盒子?

2、K2225的D极串联有瓷片电阻,这些电阻烧坏了,型号:CADDOCK 1789-87 0003 和 CADDOCK 1789-87-3 0140,我根本就认识这个型号,不知道是多大的阻值和功率,也不知道是什么特性的电阻,甚至可以说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呢?在这里请教师傅了!先谢了!

网友A:
2225就是个效应管,做电源管使用的,CADD。。。是限流保护陶瓷电阻片

SYYDZ·163.COM

楼主:
请教这2个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B:
2225就是个2225就是个2225就是个效应管,做电源管使用的,CADD。。。是限流保护陶瓷电阻片 看是不是0.14欧。效应管的D极用作限流和做取样保护用

网友C:
K2225是一个功率场效应管,至于那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吗。

网友D:
是个 无电感电流传感电阻

网友D:
这些器件的电阻值分别为0.005Ω到0.009Ω,误差±5%, 0.010Ω到0.019Ω,误差±2%和0.020Ω以上,误差±1%,额定功率为1W到100W。其中,TO-126型器件的最大电流为35A,或25W,TO-220型器件则能提供最高40A电流或50W功率,而TO-220夹式安装电阻则能提供最高60A电流或60W功率,TO-247型器件的最高电流/功率则分别为44A和100W (机箱温度25℃)。

批量达1,000片时,这些器件的单价在1.37美元到4.18美元之间(仅供参考),根据封装类型有所差别。交货周期通常为7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225是一个功率场效应管,至于那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吗。

电阻坏了,测量为无穷大,急需更换,但是不知道参数,也不知道在那里买,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
“批量达1,000片时,这些器件的单价在1.37美元到4.18美元之间(仅供参考),根据封装类型有所差别。交货周期通常为7周”1,000片、7周!没有办法实现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K2225是一个功率场效应管,至于那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吗。

电阻坏了,测量为无穷大,急需更换,但是不知道参数,也不知道在那里买,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
“批量达1,000片时,这些器件的单价在1.37美元到4.18美元之间(仅供参考),根据封装类型有所差别。交货周期通常为7周”1,000片、7周!没有办法实现哟。

用大功率水泥电阻应该可以,好多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都是用的到功率水泥电阻

网友E:
K2225是一个功率场效应管,CADD是限流保护陶瓷电阻片.

网友F:
学习了,和家电维修一样.

网友G:
兄弟,我最近也在研究西门子的变频器

caddock的这款电阻就别想买了,我问了,根本就不对中国透入任何资料。

还是考虑别的办法吧,功率水泥电阻也可以,虽然丑点。

网友H:
2225就是个效应管,

楼主(2009-08-15):
我把K2225下面的小盒捣烂了来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胶,什么意思?

网友I:
可能起固定作用吧?瞎猜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