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应用宏切换问题

楼主(2009-05-27):
设备为:ACS800变频器

原运行状况为:原变频器设应用宏1和应用宏2,分别驱动两台电机,应用宏切换由DI2控制(出于保护电机的要求,DI2只能从0状态自动切换到1状态,再切换回来,需停机后,采用手动在控制盘上设置)。

故障信息:现只能变频启动2号电机,控制盘上应用宏2界面,变频器停机不能通过控制盘重新返回宏1界面,且有报错

**************FAULT*****************

USER MACRO(FFA1)

另外发现,应用宏2的参数与以前设置的有所改动。

查过固件手册:里面提到

故障                                                               原因                                                      解决办法

USER MACRO         没有User Macro(用户宏)存储或文件有错。               创建用户宏

3.07 SFW bit 1

现在的问题:无法调出应用宏1界面,从而无法重新设置应用宏参数。固件手册提到的创建应用宏,该怎么做?各位大大请指教一番,万分感谢。

网友A:
应用宏没有切换使用过

网友B(2009-12-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哪位能帮助解答一下嘛? 谢谢了

网友C:
你试下全部通过控制盘切换看可以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