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公司力率奖罚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9-05-27):
供电公司力率奖罚是如何计算的,我们这里0.95以上不罚款-0.99以下,太多了也罚款

网友A:
在百度知道里面,郭国华这个名字是个权威,国家电网的老师傅吧?

滞后与超前分别会增加电网损耗 引发电网震荡。国家电网硬性规定工厂功率因数(力率)大于0.9.

力率电费
在供电局电力收费清单中,有一项叫力率电费,这项电费是国家为了让用电企业合理利用电能,而实行的一项奖罚措施。高于标准值奖励、低于标准值处罚。具体规定如下:
《力率电费收取规定》
一、鉴于电力生产的特点,用户用电力率的高低,对发、供、用电设备的充分利用,节约能源和改善电压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并保持其均衡,以提高供用电双方和社会的经济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二、力率的标准值及其实用范围:
1、力率标准0.90,适用于160kVA以上的高压供电用户(包括社队工业用户)、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高压供电电力用户和3200kVA及以上的高压供电电力排灌站;高于标准值奖、低于标准值罚,具体奖罚见表一
2、力率标准0.85,适用于100kVA(kw)及以上的其他工业用户(包括社队工业用户)、100kVA(kw)及以上的非工业用户和100kVA(kw)及以上的电力排灌站;高于标准值奖、低于标准值罚,具体奖罚见表二
力率电费调整表
表一:以0.9为标准值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表。
减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90 0.91 0.92 0.93 0.94 0.95-1.00
月电费减少% 0.0 0.15 0.30 0.45 0.60 0.75
增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89 0.88 0.87 0.86 0.85 0.84 0.83 0.82 0.81 0.80 0.79 0.78 0.77 0.76 0.75 0.74 0.73 0.72 0.71 0.70 0.69 0.68 0.67 0.66 0.65
月电费增加%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功率因数自0.64及以下,每降低0.01电费增加2%

表二:以0.85为标准值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表。
减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85 0.86 0.87 0.88 0.89 0.90 0.91 0.92 0.93 0.94-1.00
月电费减少% 0.0 0.1 0.2 0.3 0.4 0.5 0.65 0.80 0.95 1.10
增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84 0.83 0.82 0.81 0.80 0.79 0.78 0.77 0.76 0.75 0.74 0.73 0.72 0.71 0.70 0.69 0.68 0.67 0.66 0.65 0.64 0.63 0.62 0.61 0.60
月电费增加%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功率因数自0.59及以下,每降低0.01电费增加2%

完毕。对于奖励,只是减收电费。o(∩_∩)o...哈哈

网友B:
如何帖子发起者是国家电网工作人员,那么请问

为什么要以主变容量计算硬扣一定量的无功量(无论用电与否及用电负荷大小),并以一班制二班制三班制三种用户划分,三班制挨得最惨

俺们400KVA二班制,每月硬扣一万二千多千乏,并以此为据(再加上实际无功用量)来计算用户的功率因数

俺们处于工业开发区.这到底是国家有关规矩呢还是土政策?

俺以前工作的厂矿是高供高计,现在是高供低计,理应收变压器的损耗,但绝对没有这么高,俺去国网去问过,他们不给公式,只给一张表,就是上面所说的牛顿僵尸...

网友C:
国家供电局以用电功率因数来考核用户用电的利用率(效率),以0.9为基础,根据用电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计数得出平均功率因数,高于0.9按利率系数对用户奖励,低于0.9和超过1不奖不罚,用户通过调节无功补偿来增加功率因数。如过补偿(大于1)会将用户的无功功率补偿到供电局电网,将影响供电网供电质量。

网友D:
个人觉得超前不应该罚款的,毕竟一般的负荷都是滞后的,超前应该是在为临近其他用电户提供帮助啊。

网友E(2015-05-28):
怎么计算力率奖的。奖与罚怎么计算?

网友E:
我们630主变,10kv/400v,本月有功90714.无功3879.14,这是考核。计量;总电量94019,总电费62291.64.电度电费42767.8,容量费;14679.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力率奖是-404.18,这个数是怎么计算出来?先谢谢了!!!!!!!拜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