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电子天平通讯

楼主(2009-05-27):
我用RS指令成功读取到天平的称量数据,数据格式为ASCII字符串,但不知道如何把这个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格式保存在一个32位的D存贮器中,因为我要把这个数据传到上位机中进行计算,而字符串不能进行数学运算,我用HEX指令好像不行啊!请问各位达人我如何实现?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位数

ASCII码格式为$30=0

可以把前一位屏蔽

剩下后面一位在计算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我用的是FX2N,天平输出数据格式为:“空格 符号位 1 2 3 4 。 5 6 空格 G S CR LF”,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掐头去尾”把符号位和数据位提取出来放到寄存器中,而且符号紧跟在数字前面,比如“-23。11”而不是“-0023。11”,正号时不显示,比如“123.11”而不是“+0123。11”。我知道这个地方高手云集,一定能帮我解决这个小问题的哈^_^,再次谢过啦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上面说的不对,天平输出数据格式为:“空格 符号位 1 2 3 4 。 5 6 空格 G S CR LF”,这种格式是打印输出格式,这种格式打印出来很整齐,就是其中“符号位 1 2 3 4 。 5 6”这几位如果显示是“1.23”的话,“1.23”前面的位数是用空格代替的,而不是用0,即“空格空格空格空格1.23”,而不是“+0001.23”,这种显然不能用减30来处理,因为正负号和空格减30后分别是 er si 2  而且天平称量的位数不确定,最小读数是0.00,前面都是空格,这个就不能用固定的位数来套,怎么动态准确的读取对我来说是个问题啊

网友C(2009-07-07):
不能发图片的  我有这种类似转化程序  虽然方法有点笨但能转换出来   我的QQ64406908 发给你看看

网友D:
首先。你的是2N。程序必然少不了[SMOV]指令。可以很方便地把0012.30转换成D0=12;D1=30。

剩下的事情就是扩展符号、小数的转换了。

假如你上面写的1234。56是阿吉斯码的话就第一先做转换。

网友E:
你解决没?没解决加我q358223129,这个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