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故障

楼主(2009-05-27):
横河DCS CS3000使用中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HIS0164 to FCS0201 Code=0010”之后所有四个站的站间模拟通讯故障,对对应的模块重新下装也无效,系统可能是染病毒引起的V-NET负载过高造成,不知各位有没有在线处理的方法。

网友:
检查通信网络各硬件,如路由器及其电源,通信卡等.

网友A:
如果工程师站能够下装,系统的通讯是正常的,如果你的HIS0614不是工程师站只是操作站,可以重装系统后在工程师站下装该站组态即可,同时可以检查一下VF通讯卡以及连接的网线接头,通常CS3000的设计是双冗余的,通常机柜内的通讯卡件不会同时坏。

网友B:
具体什么情况,说详细些。

网友C:
2个可能

你的网线换一个试一试 你们是的使用的是VI701的话,那个该死的网线重新做一下。

病毒是不可能去进攻FCS的。

少装杀毒软件,垃圾玩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们杀完毒后重启各个控制站后站间通讯工作正常,但是如果再出现以上报警时站间通讯偶尔又会中断,我们准备大停机时重装所有系统,封掉USB接口,已防病毒的入侵.

楼主:
因为以上报警比较有规律的1个小时发作一次,现在看来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B:
usb口不要随便插盘,最好不用。

网友D(2009-08-02):
你好:重新下装项目公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