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与modicon PLC通过以太网通讯,有几种方式,请教

楼主(2009-05-27):
看了网友的帖子,有说MBENET的,有说DDE的,有说I/O SERVER的,还有说OPC的,我想知道到底用哪种方式?如果都可以的话哪种方式最好?

网友A:
MBENET是最好的,现在DDE基本不用,OPC是说MBENET驱动支持吧。

楼主:
MODBUS TCP DASERVER属于MBENET吗?

网友B:
MBENET,和INTOUCH连接,可以用 DDE,suitelink来连接,如果用DDE ,XP系统需要手工开启DDE服务才能使用

网友C:
I/O SERVER里面就是MB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