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mcgs与数传电台通讯

楼主(2009-05-27):
高手帮帮忙,mcgs与数传电台如何进行通讯?希望详细点
(sby2468@foxmail.com)

网友A:
这个我们软件是不需要设置的,用两个数据传电台,一个连接我们组态软件,另一个与下位机设备相连,只要两个数传电台设置可以相互通信,那么我们软件就可以与下位机设备通信

网友B:
电台直接插在工控机串口就行了,其它不用设,跟用线做通讯是一样的

网友C:
跟有线的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D:
我应用很成熟得,联系我,可以全程指导。
L_xiaojia@163.com